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23):
上千的就算了,买不起。
推荐个比较实惠的,另外附上大体价格。
纯音乐没屏幕的也可以。总之音质好就行。
当然最好大牌的,杂牌不要。
容量无所谓,512M以上就好,能不能查内存卡也无所谓。
谢谢。
屏幕

网友:
建议到淘宝上买零件自己组一个玩

网友:
昂达的 还可以

网友:
我几年前买的一个魅族E3音质还行,有条件还可以换个好点的耳塞

网友:
OPPO S11质量很好,我已用了3年了。

网友(2011-12-15):
道勤的还凑合

网友:
酷比的...不过不如给手机买个好耳机算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弄个质量差不多的MP3机子,一定弄个好的耳机。区别很大的。我以前的MD用原配的耳机音质虽然很好,但是再换个300多的耳机,那个区别简直大了去。

网友:
音质最好的是飞利浦还有索尼,苹果的,国产的魅族音质与以上的一样,但早已停产,打算买二手的可以考虑买M3 ,还有艾丽和也不错,昂达台电只能算是一般,不过原道的耳机不错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是女的还是男的。蓝魔Q23。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