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20-51sp输出电压正常,接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10-23):
电源故障:绿线和紫线待机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持续转动,测红、黄、橙、灰线各个电压均正常。电源接一个小风扇,再短接绿线,风扇都能正常转动。但是,接上主板却不触发。(主板肯定好的,另外,开机针有3.3v电压)

此电源是SG6105DZ+DM311的芯片。被雷击导致这样的情况。各种元器件和电路板外观没有任何异常。电源是09年的,被拆开了,所以不能保修,只能自己试着修一修。

搜索过论坛里的帖子,有跟我一模一样情况的,但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
我是初学者,在搜索相关帖子过程中提到的副电源反馈三极管软击穿、紫线输出整流管和滤波、初级峰值电压吸收电容等概念不是很清除,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元器件。

补充内容 (2011-10-29 17:16):
电源里的所有电容已经全部更换,没有用。散热片上的几个管子拆下来量过,也是好的。虽然是雷击之后出现的问题,但是保险丝什么的都没有坏。

补充内容 (2011-10-30 09:41):
大滤波电容300v正常。接上主板测紫线电压只有3.2v左右。接一个硬盘,然后短接绿线,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且各输出电压正常,灰线也有5v。就是接上主板不行

网友:
雷击的,先换6105,可以减少弯路。

网友A:
能不能先测几个脚的电压,然后证明确实是坏了?我手上没有替换的东西,想确定坏了再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测几个脚的电压,然后证明确实是坏了?我手上没有替换的东西,想确定坏了再换

6105论坛有图,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型号的少搞。

网友:
有的芯片搞不清楚各脚的功能、很难判断、

网友C:
因为是雷击,先查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有没有软击穿的可能,重点问题在初级而不是在次级输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雷击,先查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有没有软击穿的可能,重点问题在初级而不是在次级输出上。

请问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软击穿如何检测?软击穿是电阻很大还是很小?必须拆下来吗?

网友C:
压敏电阻(深蓝,黄色)相当于电容测测看,热敏电阻(黑色墨绿色)是串联在电路上阻值不会很大。不行,先拆压敏电阻,无所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敏电阻(深蓝,黄色)相当于电容测测看,热敏电阻(黑色墨绿色)是串联在电路上阻值不会很大。不行,先拆 ...

2个压敏电阻和1个热敏电阻我都用万用表电阻档,各档位都测过了,都是无穷大。(数字表和指针万用表都是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动静)

后来在另外电源上拆了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测试结果跟上面的一样。是不是可以证明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05论坛有图,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型号的少搞。

图我已经下载了,根据图上标注的电压,测量后发现不一样,要么5v,要么是零点几v的

这个图应该怎么看呢?

网友C:
拆下热敏电阻,用导线连接替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热敏电阻,用导线连接替换试试看。

用导线连接后没有待机5V了,绿线也没电压。再换回热敏电阻后又跟原来一样:各电压正常,上小风扇一切正常,上主板,不触发。

网友D:
即然短接绿线都能上电了、那热敏测量怎可能是无穷大呢! 热敏一般5Ω 请调到适合的档位测。

网友:
14#说的不错。认真思考。仔细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然短接绿线都能上电了、那热敏测量怎可能是无穷大呢! 热敏一般5Ω 请调到适合的档位测。

额。。。原来我搞错热敏电阻了,我拆的是下图的电容和压敏电阻。我百度图片搜索热敏电阻后,发现我电源主电源变压器旁和副电源变压器旁各有一个热敏电阻。请问应该测量哪个?主的小点,副的大一些

网友(点评):
你发的不是热敏电阻 是电容吧???

网友D:
先别管压敏、热敏了,量量大管的电容好坏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别管压敏、热敏了,量量大管的电容好坏先.

220v的大电容?还是各输出端的电容?
电容很新,应该没问题。毕竟是09年的电源。论坛里相关问题的帖子换电容也没用。
电源接硬盘、接风扇然后短接都能正常。只是接上主板后紫5v只有3.2v,拔下来测就是5v。这个问题是关键。
如果淘宝买一个6105芯片,加上运费,成本就高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qiyidiannao2011 -1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的大电容?还是各输出端的电容?
电容很新,应该没问题。毕竟是09年的电源。论坛里相关问题的帖子换 ...

1.压敏只能增加保护其他零件一些可靠性但不能完全保护,何况是雷击、压敏到底有没有即时保护到不得而知,还是量一下两大电容各电压是否正常c3+c4.300~320v左右“和并联在边的两个电阻R1.R2.150kΩ是否正常。
2.你说待机电压3.2V、那重点先放在T3变压器Q3.C5027、Q4.C945、U1.7805、T3一路上没几 个零件顺便量量增加些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压敏只能增加保护其他零件一些可靠性但不能完全保护,何况是雷击、压敏到底有没有即时保护到不得而知 ...

大滤波电容电压是300v,大电容两边没有电阻,跟一般电源不同,你看下图片。我觉得是那个电容充当电阻的作用了。
另外,你说的T3是哪个变压器啊?大的或者中间的还是副电源变压器?

网友:
1.压敏只能增加保护其他零件一些可靠性但不能完全保护,何况是雷击、压敏到底有没有即时保护到不得而知,还是量一下两大电容各电压是否正常c3+c4.300~320v左右“和并联在边的两个电阻R1.R2.150kΩ是否正常。
2.你说待机电压3.2V、那重点先放在T3变压器Q3.C5027、Q4.C945、U1.7805、T3一路上没几 个零件顺便量量增加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滤波电容电压是300v,大电容两边没有电阻,跟一般电源不同,你看下图片。我觉得是那个电容充当电阻的作 ...

一般是从上面数上来第三个 PCB上面会写T3 找找看,另外我没看到Q3、我看你从紫线往回跑线路找好了。

网友E:
把5VSB的电容换了试试,看着好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5VSB的电容换了试试,看着好不代表是好的

2个电容都换过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别管压敏、热敏了,量量大管的电容好坏先.

是否所有atx电源都有压敏和热敏电阻?在百度里搜索图片,热敏电阻外观和颜色跟我电源上的一样,但是电路板上的符合却是C,C不是电容的符合吗?
比如有一个很像热敏电阻的,上面标记222 1kv,这个肯定是电容吧?

我属于菜鸟,现在这个电源不知道该怎么修了。T3变压器我倒是看到了,至于你说量T3这一路的元器件我就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了。。。

网友D:
1.请不要看外貌判定元件,要看上面标示判定、222k 1kv 是222pf 耐压1000v 的高压陶瓷电容 通常用两个一边接地,并在整流桥前面。(有些长的像蓝色的.有些像一般的陶瓷电容)
2.这位同学....即然要修,请用功作功课,依上面标示的型号上网查用途和特性,具备一些基本知识,你才看的懂其他同学写的帖子到底在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请不要看外貌判定元件,要看上面标示判定、222k 1kv 是222pf 耐压1000v 的高压陶瓷电容 通常用两 ...

你说得很对。我电路、元器件方面的基础知识完全没有。
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F:
换电容,初级的和后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电容,初级的和后级的!

所有电容全部换掉了(换的过程中不断强迫自己全部换掉,不要犹豫,结果跟我想的一样),无效!
再次说明一下情况:
这个电源是雷击导致的问题。用硬盘、风扇接上电源,然后短接,测各输出电压,均正常。紫线、灰线、+12v、+5v等都正常。接上主板,主板不触发(开机针有3.3v),把主板反过来测紫线(3.6v)和灰线(0.08v),主板肯定是好的。散热片上的几个管子都拆下来量过了,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20v的大电容?还是各输出端的电容?
电容很新,应该没问题。毕竟是09年的电源。论坛里相关问题的帖子换 ...

接上主板后紫5v只有3.2v  修5V待机电路  线换待机5V滤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上主板后紫5v只有3.2v  修5V待机电路  线换待机5V滤波看看。

待机5v的电容一开始就已经换掉了,没用。后来看到很多帖子都是换电容解决的,于是把电源里的电容挨个全换了,现象还是一样。
是不是电源ic坏了?可惜没有代换的ic,没法尝试

网友G:
你接上主板后紫5v只有3.2v   应该测300V电压是否正常  在修待机电路 稳压取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接上主板后紫5v只有3.2v   应该测300V电压是否正常  在修待机电路 稳压取样  。

大滤波电容300v是正常的。
稳压取样是什么?

网友H:
后面的tl431有一个取样电阻接地,应为5k左右,是否变值?或者是tl431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面的tl431有一个取样电阻接地,应为5k左右,是否变值?或者是tl431有问题?

没有看到431,看到一个K924 a733,应该是这个替代431了吧?另外,这2个东西能相互替换吗?如果可以我拆一个试试看
取样电阻一头接地,另一头接哪里?我不会看。。。。

网友I:
版主已经指明了你需要维修的要点。还有你的基础在这问还不如弄本书看看。修这个电源的目的需要明确,修好了可以省钱,不过修好之前需要交的学费是省不了的。看来你挺矛盾的。

网友:
不触发检查灰线那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已经指明了你需要维修的要点。还有你的基础在这问还不如弄本书看看。修这个电源的目的需要明确,修好了 ...

我完全没有基础,只能用用电烙铁。手里有一本开关电源维修技能实训,杨晖编著,科学出版社。不过看不明白,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的书籍推荐?
修这个电源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修电源,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
基础的书,我记着好像高中的物理就有讲过。

网友:
lz 有没有 换块主板 试一试啊 好像不是电源故障 你主板有漏电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