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10 显卡过热

楼主(2011-10-23):
开机即很热,明显比cpu热多了,导致散热风扇狂转,而且几分钟后就热保护关机重启,怀疑是显卡供电电路损坏,请求指导供电电路。
cpu
显卡
风扇狂转

网友:
你垫的是铝片? 你可以改风扇常转试下 扇热会好一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3483-1-1.html

网友:
显卡发热,你怀疑供电的问题就测测它的供电电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正常,可能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换了个显卡 故障依旧 我想知道供电电路信息 没有图纸呢

网友:
刚才搜索了论坛,收获太大了,原来是cpu的导热管坏了,更换后就好了,整个散热器温度一致了,而不是先前的一部分热一部分凉。虽然损坏件外观无异常,但经过查询资料得知,cpu的导热管里面有导热液体,可能是里面的液体损坏吧。感谢论坛的高人,并在此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