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读写程序的编程器的软件错误提示

楼主(2011-10-2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t2

网友:
有用过朋友请指点,提示program file not ready程序文件未准备就绪,怎样解决。

网友:
这个是报程序文件没有准备好!!

网友:
没联上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你这的这软件与我用的一样,是不可以读取的,还是只能写入的吧。

网友:
把USB辅助供电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