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被写保护了,怎么去掉

楼主(2011-10-23):
我是的金士顿U盘 说因软盘为写保护而无法写入软盘,请将卷的写保护从驱动器Device\Harddisk\DR15中删除
我U盘上没有那个小卡子 可以调写保护的那个,也没法删除和格式化,怎么解决谁知道啊!
格式化

网友:
到官網下載專用工具軟體, 可以解決的.
之前遇到是TRENDCEN 創建的...

网友:
用量产工具试试,到U盘之家看看。

网友:
你先用相对应的优盘量产软件,要是还不好用,那就要重新加焊闪存,还不好用,建议换一个闪存。不过这样成本价格很高,还不如再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前些天,我也遇到一张2GTF卡,写保护了。各位知道怎么去掉吗?

网友:
重新量产吧 我的都弄好几次了

网友:
TF卡也可以量产吗?本人新手,务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