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5大电流、不触发、风扇不转、不进系统 一例

楼主(2011-10-23):
机器型号:DELL 1435, 纬创代工,板号DZ1,目前只找到图纸没有点位图,修起来还要自己用表慢慢划,郁闷
故障现象:同行送修,把屏掰到一个角度就大电流,没有大电流的时候按开机键可以上电到0.080 A
维修过程及思路:把屏幕掰到一定角度就大电流这个问题应该是屏线,先不管它。直接拆机,拆完后傻了,屏线接口处飞的线,那个焊功真是不想提了,CPU电源控制芯片被糟践,上面沾满了劣质焊膏,看着直皱眉。用洗板水把上家修的地方擦了两遍之后看着不是那么影响心情了。继续用目测大法,发现有个电感被翘起、一个下管被拆、两个钽电容被翘起,全部焊回去之后测上家翘起的电感对地15欧,看图是VCCP,VCCP正常的对地阻值本来就很低,估计上家误以为短路就瞎搞。

第一个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流0.035,按开机键后上到0.080停住,以过去的经验来说,这种情况一般是EC没有发出各路电压开启信号。实测SIO_SLP_S3#、SIO_SLP_S5#已经为高电平,说明南桥已经退出休眠状态,南桥基本正常。接下来就是EC了,SUS_ON、RUN_ON也是正常的3.3V,可以说明EC已经发出了后级电源开启信号。但是测+5V_SUS、+3.3V_SUS电压均偏低很多,相应的电压转换MOS管(PQ48、PQ42)的G极只有4伏多,根源是+15V_ALW只有4V多,以下为+15V_ALW产生电路

这一部分是电荷泵升压的,将+5V_ALWP升压两次到15V,升压所用的方波为+5V_PMP。
+5V_PMP的产生电路如下,

EC_PWM_2是EC输出的32.768KHZ的脉冲,控制PQ5901导通截止来在PU5901的4脚产生方波送给电荷泵升压电路。
实际测量EC_PWM_2没有产生,
因为前面EC已经发出了各个电源开启信号,所以暂时认为EC正常。但是反复测了两遍EC工作条件,实在是没什么头绪了,用手摸着EC感觉有点温热,越摸越不对劲,EC应该是不发热的,它不是一个功率元件。换掉EC后可以触发上电了。外接正常,LCD黑屏

第二个故障:掰屏到一定角度大短
很明显是屏线的问题,拆掉屏线发现屏线已经被压断两个,因为屏线外面有一层导电的胶带是接地的,而有一根断线是高压板供电19V,所以造成大短,接上两根断线做好绝缘后机器点亮!

第三个故障:进不去PE,过了滚动条,快到桌面了就掉电,XP一样,在桌面之前掉电。
郁闷死了,费了劲修亮了出这种问题。很苦恼。反复试了几次发现掉电时机器很热,风扇没有转。此时心里暗自窃喜,以为就是散热问题造成的掉电,也没管为什么热量很高风扇却不转,U口就在旁边,拉了5V到风扇接口继续试机,机器不热了,但是故障依旧。此时就陷入僵局了,同事在旁边怂恿我干桥。。。不过一般我没有一定的证据不会轻易去动哪个件,更不用说瞎干桥了。修了这么多故障 成本也搭进去了总不能放弃吧,更换CPU、内存后无果。
转换思路,在进不去系统上面死磕没什么希望了,突然想到风扇不转,裸板加散热片试机,温度已经很烫手了可FAN1_VOUT还是0V,FAN1_VOUT是由U8内部LDO输出的,接下来就是测量U8了,当测到35脚3V_SUS时发现电压为0.2V,R149阻值正常,此脚对地阻值为20欧,换掉此芯片后开机进系统OK,风扇也转了,机器彻底修复

至于U8损坏造成不进系统的原因我也说不出个准确的。知道的高手可以发表下见解,应该是把U8当做一个设备来检测了,没过就掉电了吧。

补充内容 (2011-10-26 06:52):
herryboba  :补上PR5902?EC已经处于微短状态了,你能保证它就这一个脚坏掉?你能保证其他功能正常吗?不是特殊情况一般我是不会去改变设计人员的意图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名字很给力,就像康帅傅方便面一样,乍看以为是无边大师的帖子,看了之后挺无力的 PR5902接上就行,不用换EC

网友:
U8,这是一个温控芯片....

网友:
呵呵,是呀,一个温控芯片,不过楼主真是好思路。。强。

网友:
u8供电脚对地20欧,是轻微短路吗? 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楼主是是高手 佩服佩服 3个问题一起修好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上面少了两个图呀?理解起来有点抽象。

网友:
温控的供电脚短路,使它的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呵呵。楼主的思路太清晰了。一针见血,尤其是后面的掉电这个维修案例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断电的原因,个人猜测是进桌面前加载了什么驱动,这个驱动检测到风扇转速不正常保护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太难修了   不过楼主好功力   赞一个

网友:
还就没看到这么精辟的文章了,大手裨益。又学到了什么叫升压泵。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楼主功底很硬啊!!厉害。。这么多的故障一般都不给客户修了,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米?

网友:
那个脚是过温只是吧,高电平有效,低了会拉低关闭全板供电的信号,好像是到EC的,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A:
那个自举升压应该没必要换EC ,把+5V_PMP换成 +5V_ALWP 应该也是行得通的。
u8 更给力!头一回见识,这最容易掉进陷阱了,直接改5V长转的话!

网友:
+5V_PMP是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自举升压应该没必要换EC ,把+5V_PMP换成 +5V_ALWP 应该也是行得通的。
u8 更给力!头一回见识,这最容 ...

补上PR5902是可以产生15V的,但是你的说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你应该思考一下电荷泵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上PR5902是可以产生15V的,但是你的说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你应该思考一下电荷泵的原理

你的做法更严谨点。。

网友:
这么多的故障啊,好难对我来说,

网友:
模模糊糊的多看两遍就清楚了

网友:
这个PU5901应该是一个复合型与非门电路吧,只有当PQ5901G极为高电平时才能拉低PU5901的1,2两脚电压,从而第4脚才能正常输出电压。应该不是方波。

网友:
你修的 非常 漂亮。我很佩服你的扎实功底和心细的维修思路。

网友(2012-01-08):
如果是我的话,能修好第一个故障就不错了,第一次明白不触发的思路怎么看图纸的,给力.问一下,你说稳压使用的5VPMP方波,可以说详细点好吗,菜鸟,望以指导.

网友(2012-10-05):
无力思绪,晕死我以为无边思绪,哈哈,不过技术也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