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在XP滚动条画面不停的滚动进不去

楼主(2011-10-23):
hp v3000在XP滚动条画面不停的滚动进不去,硬盘换过,显卡加焊,植株过,内存换过,CPU换过,外设都拔了,还是不行,下一步准备换南桥。如果有遇到此故障请回贴。谢谢!

网友:
兄弟,你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先热一下试试,不行再植,我弄好过两台,一台是不能装系统,不死机,就是装不动。另一台,跟你的一样。热了就好了。半年了,没返修。

网友: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显卡上做文章.

网友:
你加焊也应该焊南桥呀。。。。

网友:
跟南桥关系比较大 还有PcI外设

网友:
修这样的机子最累人,所有配件都整完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南桥热下!遇到过一台!

网友:
南桥加焊下

网友:
感觉上是南桥。热下再说。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能不能进PE,如果可以的话看是不是系统坏了;如果不行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疯抢吹吹   吹谁好  加焊谁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先用风枪加热一下,怀疑的芯片,250度左右,不要太高,吹个几分钟,然后马上试一下,确定一下是哪个BGA

网友:
很不错的 经验 学习

网友:
南桥可能大些。没有遇到过显卡问题引起的进系统慢

网友:
对  按道理是南桥啊

网友:
怎么没先做南桥呢,,难道是因为显卡通病就什么问题都得拿它先下刀子...

网友:
都是被显卡通病给害的,人人都想干显卡,
感觉问题应是在南桥吧,期待楼主胜利的结果

网友:
外设确定都排除了? 长治笔记本维修

网友:
做南桥了吗?我还等着答案呢

网友:
以前遇到过。。修好了亮机。。。一切正常。。。就是一装显卡驱动。。。从启就蓝屏。。不是系统的问题。也不是主板和显卡问题。请各位大虾。。顺便帮小弟也解决下。。

网友:
排除外设了 ,你就干南桥吧,热风枪吹下来确定

网友:
一般是 南桥 也有可能 PCI 线上挂的 电路

网友:
装的事什么系统啊

网友:
楼主呢?? 问题 解决了没?? 一般是 SB 的问题, 我之前也遇见过

网友:
我最烦修死机的本本了

网友:
楼主先试一下能不能进PE,,不能再想硬件问题啊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 或者换别的系统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谁在说是显卡问题弄死他

网友:
当时上着光驱吗?拆下来试一下。

网友:
PCI总线上的设备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呢?
回复一下下。让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

网友:
大家都不用考虑系统和外设了,硬盘换过,装过XP,WIN7,也不能进PE,显卡加焊过,植株过,内存换过,CPU换过,BIOS刷过,外设都拔了。 客户着急,给换了个板子先拿走了。过两天有时间了搞搞,如果好了我会发贴。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其实修这样笔记本还不是最烦的,最烦的是发帖都说清楚了各种情况,还有50%的人告诉楼主要换硬盘,换系统,还有30%的人灌各种水,最伤心。
我说个自己的经验,我的故障是卡在读条那里,所有能换的都换了。最后我突然发现,当我晃动屏幕的时候,上下一动,就会读过去,然后重做系统,各种类型的,反正只要卡住,就晃屏幕,肯定能过去, 现在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原理,难道会扯到屏线吗。。也没法验证了, 能对付用就行了,客人当时说有轻微摔过,报的也是做系统钱,就先这样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吧。

网友: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台这样的鬼机子,搞好了给大家消息!

网友:
看看usb口打铁没 当logo的遇到三个是这问题

网友:
2楼说的是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