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向右平移怎么回事?鼓包的电容我已经换掉啦!

楼主(2011-10-23):
显示器图像向右平移怎么回事?鼓包的电容我已经换掉啦!
还有开机后一会儿会黑2秒钟后又恢复,过一会又来黑一下,咋回事?高手@!!!!!!

网友:
该检查的都检查了。高手呢?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

网友:
飞利浦的!应该是通病啊。

网友:
鼓包的电容我已经换掉了。还是这样

网友:
菜鸟就知道电感虚汗

网友:
电感虚焊?那我试试!

网友:
估计是高压坏了,改个高压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出现故障时和正常时量下电压,一对比不就知道了。。。。。。
办法总比问题多。。。。。。。

网友:
同意楼上,有可能是高压!!!

网友:
也没有个图片看看,这个图像偏移不会是高压的,就瞎说。偏移怎么和高压有关系呢,首先你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不然就刷个MCU,但你说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要看了,这个问题有可能和高压,灯管,等有关系,这个你就要看了

网友:
最好上个图,这个对大家帮助你,有效果的。什么都没有,不好说啊

网友:
出现故障时和正常时量下电压,一对比不就知道

网友:
修到现在还没见过图像往右平移的。最多就是点不亮。

网友:
灯管应该没问题的。整个可以亮5分钟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