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求解

楼主(2011-10-23):
今天接了一显卡 9800GX2  那巨无霸
客户详细诉说:电脑正常使用,因为有需要的资料在老硬盘,于是把新硬盘拆下,换了老硬盘,开机,结果在进度条过去之后要进系统的时候,蓝屏, 将这个硬盘重新安装了系统,正常。换回新买的硬盘去,也是再进度条过了要进系统的时候就黑掉了,死机。
机子拿来修了,我非常的郁闷,重新装系统,可以进系统,但是一安装显卡驱动就死机,重新启动就进不了系统。黑屏,驱动换了30多个 从新的到老的都是这样。。换了个显卡就完全正常,,
这个98GX2拿去仪器测试,结果正常
求有经验者给予帮助,这卡拿去显卡测试仪检测,完全正常,已经换了4个检测仪(在深圳显卡维修公司检测) 都正常   但是客户的电脑上就是开不了机   别的显卡就正常

网友:
客户的显卡买于09年 当时入手是3K多RMB
主板是P41
U是Q6600 超到4.0G (当时我有怀疑超频的问题,换了个775的8400去也是不行)
散热更加不用说  水冷的
客户不想换卡  出1KRMB维修
他说他就喜欢这卡  现在买新的又没有  二手的铁定不稳定  纠结  我已经接下这单生意,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
头痛的问题,只能说是主板与卡的兼容问题了。

网友(2012-10-10):
建议换一个好点的电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