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维修

楼主(2011-10-23):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25笔记本,问题就是档LOG,一般是有硬件坏了,先查了一下光驱,内存,硬盘,都没有问题,这一下晕了,查了USB都没问题,不知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跟我前几天接的三星R25是样的问题,我是换了个南桥好了的。注意这机器南桥和显卡的位置,做南桥时容易搞坏显卡。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台机器 好像很不稳定的! 不知道朋友有没这个现象! 我那台的显卡是做过BGA的!  当时看了下电流大概有时候是档内存的样子!

网友:
我这也有个啊,反修2次了,以前都是加的北桥好了,
现在 连u的电压也没有,
不想再弄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呀,我也有一台现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