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又一有复位不跑码的板

楼主(2011-10-23):
大家看看我看看该怎么修,北桥以加焊过了,能触发复位灯一闪即灭,关机关不了,反而复位灯有亮了

网友:
如果不是桥空焊那就是桥坏了。量下USB的数据线。

网友:
还有不能关机重点看IO和桥。

网友:
USB正常的阻值700多,

网友:
没人知道该怎么修吗,饼哥能帮个忙吗

网友:
等待高人解释,顶起来

网友:
这种问题主要的还是先测量下CPU复位,再测下北桥(就测下PCI卡槽上的复位电压,看起不起的来,)一般有问题的这几个电压都不会出来。

网友:
从复位电路入手吧。确定南桥是否发出复位了,如果没,查南桥相关复位电路。如果南桥和CPU都有复位,那就有点不好修了,换CPU刷BIOS查总线之类的。

如果楼主焊工过关就先把IO换个试试。

网友:
看你的图好像CPU电压还没正常。0.24v?  先把供电这块处理好再去看复位

网友:
测量CPU供电单元是否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修好了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是CPU的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