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的笔记本硬盘坏道维修

楼主(2011-10-23):
一只老的IDE 60G日立
笔记本
硬盘,用MHDD测在10%有三个坏点,X那种。
这样的坏点,还能修吗,用什么软件修复会好点?
笔记本

网友:
mhdd 就可以修的啊

网友:
坏道少可以修,多的话就没必要了,用mhdd多扫几遍,不行的话把前面的10%隐藏掉。

网友:
一般修不好了,屏掉算了。。。。。。。。。。。。。。。

网友:
用MHDD有的可以屏,有的不可以,多扫几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