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开机白屏

楼主(2011-10-23):
BENQ FP71G+开机白屏然后就成黑屏,指示灯为黄色,屏无图像输出,屏和驱动板一体的,哪个师傅是哪个地方的问题?补充一下,有时候开机显示LOGO,但无信号,信号线已接主机。开一会儿之后再关再开就会出现白屏加竖线,会不会是驱动板上的IC坏了,些款是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

网友:
看下电源板的12V5V正常不。看下屏上面的F是不是好的。非常有可能是电源板坏

网友:
接入信号看看有什么现象,灯变色吗?白屏吗

网友:
    电容不良也会导致那种情况

网友:
驱动板上的2颗24C系列的IC存储满了,换掉或者拆掉。

网友A:
绿色的小板,接VGA用的那块。
在上面找到2个8脚的IC,上面有写着24CXX的。拆掉这2个IC,看能否正常点亮屏幕。

PS:2个IC拆掉后就不能保存显示器的色彩、亮度等设置了。

网友:
请问显示器没了MCU芯片,还能点亮?

网友B:
是不是高压的C5707挂 了,常见C8707坏,还有FU9024坏,也会引起这个现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小板,接VGA用的那块。
在上面找到2个8脚的IC,上面有写着24CXX的。拆掉这2个IC,看能否正常点亮屏幕 ...

我这个是驱动和屏一体的,那个VGA接口板只有一个插头,根本没有任何电子原件,不过和驱动板相连的插口地方有两个八脚,一个是24CC02,一个是S24CS1.是不是就是这两个?

网友(点评):
对,就这2个,焊下来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高压的C5707挂 了,常见C8707坏,还有FU9024坏,也会引起这个现象了,。,,,,,

朋友,你说的这两个元件我这个屏上没有,你说的可能是驱动板是单独一块,而我这个是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

网友:
这种情况  先查高压  5707 5706  那4个 线路上的2个二极管    旁边的2个长的一样的管子(只能这样形容了)对旁边的保险丝量  阻值小的那个坏了~

网友:
那2个无极性电容有时候也会坏   注意补补虚焊

网友:
我在网论坛上查说这个型号的屏RTD2023芯片容易坏,现在就只能寄希望在这个IC上了,有经验的朋友给诊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驱动和屏一体的,那个VGA接口板只有一个插头,根本没有任何电子原件,不过和驱动板相连的插口地方 ...

我试了,不行,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知道你遇见的屏是不是和我的一样是驱动和屏一体的。我之前也请别的公司看了,他们说是主芯片的问题,我在网上查也是说这个型号的液晶RTD2023容易坏,是不是这样,如果是RTD2023坏会出现什么现像。

网友:
现在这个屏的现像再说一下,有时开机白屏,有时修开机显示LOGO,随后白屏,有时候显示LOGO后出现无信号信息然后黑屏指示灯变成黄色,通电一会儿重新按开关键关机再开就会出现白屏然后闪一下再出现白屏并带有分布不匀的竖线,最后黑屏没有视频输出,指示灯变为黄色,请高手判断问题何在,此屏为BENQ FP71G+  驱动板和屏一体的,主芯片是RTD2023,MCU是MTV512GMV

网友:
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开一会儿就闪屏,屏黑一下就又显图像了,一直持续,但有时候会黑屏后指示灯也不亮,过一会儿又自动亮并显图像,刚开始我主人高压板问题,打开看没有明显的损坏,我就先加焊高压一体板,结果就出现了无信号输入,然后我又加焊了RTD2023,就出现了现在的现像。

网友D:
明基的 这款 就是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电容换过了,不行。你看好了,你说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呀,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那种,可不是驱动板是单独一块的那种。很多人都把这一体的看成为体的对待了,不一样的,大家遇见的都是驱动板和屏是分开的 ,我这个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明基的 这款 就是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那你拆开平板(驱动板和屏板集成一起的)  你测下5V转3.3V   和3.3转1.8V  的这两个管子  看哪个电压不对就换了  或者直接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拆开平板(驱动板和屏板集成一起的)  你测下5V转3.3V   和3.3转1.8V  的这两个管子  看哪个电压不对 ...

这个屏上有三个RT9164A是用来转换5V电压的,一个标着是3.3V,一个是2.5V,一个是3.32V,其中3.32V的输入出只有3.3V,其它两个都正常,不会是因为这个电压不对吧。只差0.02呀。电压标准是在电路板上标着的。现在通电后还能在高压一体板上听到滋滋声就像什么漏电一样,声音很小,应该不是电容,我看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看到,不过我听着好像是电源到高压板的变压器或着是升压包。

网友:
找不到有3.3V转1.8V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