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D630 怪故障

楼主(2011-10-23):
来机DELL D630集显965GM。
为何接适配器就黑下屏,1秒后就亮回。能正常工作。
会是那个芯片出了故障。
电池工作下可以调亮度,接电源也可以调。
芯片
调亮度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系统!如果是windows 7 的话,它接外显示设备会自动切换。那是正常的,机器没问题

网友:
好像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
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