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s2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1-10-23):
首先问一下apw7120可以用rt9214代换骂?先在apw供电有5V  boot有5v可就是 无输出  换过apw7120还是无输出 请问各位有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可以用9214代用

网友:
1脚12v   5脚12v   7脚高电平就可以换芯片了。如果7脚低电平查7脚所连的三极管。条件均满足可以换芯片了9214可以替换。

网友:
好像不行,我试过必须用原型号的

网友:
用原型号吧, 有些代上去力道不够,我就换过一个

网友:
有些板要用原型号 不可以代换  就好象华硕的那种 ADP3181

网友:
还是换原型号吧

网友:
9202  6520

网友:
9202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芯片又不难买,可必要用代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