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LE2主板的时序疑难求解!

楼主(2011-10-23):
请问谁有广达LE2的上电时序???

由于我没有这个板子的时序,现在碰到了不加电,EC97551的3v_ALWAYS和32.768的时钟
(这个时钟用示波器看一脚有波形,另外一脚在示波器探头搭上的一瞬间有波形,且波形慢慢的变小知道消失,拿起探头再次搭上也是这样的,有人说是正常的故没有去管它,中间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无效)
从资料上得知是EC收到NBSWON#后才发出的S5_ON,但是这个板子的S5_ON却是一直都有,不管触发不触发都有,
S5_ON是有EC发出的

但是从这里看到不管S5_ON有没有+3v_s5均有,

板子上S5_ON到过的地方就这么多!

现在的问题是EC 2PIN上有3.3V电压,按开关键也有高低高跳变,但是DNBSWON#却没有跳变!EC我换过了几块了,而且南桥也换了3片了,BIOS也刷过几次了,BIOS地址线上没有波形我始终走不出这个谜团,故请大家帮忙指点!

补充内容 (2011-10-24 12:49):
现在测得:ACIN:2.4v   LID_EC#:3.3V NBSWON#:3.3V RSMRST#:0V S5_ON:3V 3V_S5:3V 1.5_S5:1.5V
由以上说明S5已经正常,ACIN、LID_EC#、NBSWON#、DNBSWON#都正常,南桥却没有发出RSMRST#高电位(RSMRST#对地阻值10K

补充内容 (2011-10-24 12:50):
Ω)是不是就确定了还是南桥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1-10-27 23:27):
已经解决,bios短线了!

网友A:
下电路图,找待机条件。电路图有上电时序。看看IO35脚是不是高电平,这个BIOS参与触发的、

Quanta LE2 e3b-10-06-2005.pdf

网友:
S5-ON应该是一直都有的呀,就是待机电压怎么会没呢,你说的DNBSWON#这个应该是高低高的状态。没有的话,说明前级产生它的条件还不足呀。。。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儿啊?DNBSWON#前级?

网友(点评):
应该看看待机电压有没有全部正常产生,同时有没有正常反馈给EC。查查它们之间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电路图,找待机条件。电路图有上电时序。看看IO35脚是不是高电平,这个BIOS参与触发的、

你图纸的上电时序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我原本是有图纸的,你说图纸上有,我找了没有,后来才下载你给的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电路图,找待机条件。电路图有上电时序。看看IO35脚是不是高电平,这个BIOS参与触发的、

IO35脚??????你有没有搞错啊?35脚是接地脚啊!

网友:
查查EC的工作条件可满足啊,LID_EC#,RSMRST#,ACIN等,条件满足以后会发出片选选中BIOS,bios上没有波形可以量量bios的供电可正常啊,于EC之间的地址,数据是否存在断线啊

网友(点评):
下午去好好查查,谢谢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35脚??????你有没有搞错啊?35脚是接地脚啊!

我看错图纸了、呵呵。

网友(点评):
没关系,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纸的上电时序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我原本是有图纸的,你说图纸上有,我找了没有,后来才下载你给的图纸 ...

我看错图纸了、不好意思!查七楼说的条件吧、

网友(点评):
好的,我一定得好好查查了,谢谢!

网友A:
这里有广达的信号说明、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2844-1.html

网友(点评):
看了,写的不错!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
EC在NBSWON# 有高低高跳变之后 会发出 S5_ON  开启 3V_S5 5V_s5 1.5V_s5
各路电压开启后 会发dnbswon#  以及RSMRST#  到南桥

网友(点评):
我感觉你说的不对,应该是NBSWON#有高电位的时候S5_ON就已经有了,因为他要去开启1.5_S5,3V_S5,5V_S5,RSMRST#应该是高电位,它是由南桥检测到S5电压正常后才发出的!不知道我们两个谁说的对,呵呵!但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广达的信号说明、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2844-1.html

哇塞 你发的那个连接 讲的很给力啊~~~,

网友(点评):
确实,我也是看了之后才恍然大悟的!我们都要感谢所有热心人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塞 你发的那个连接 讲的很给力啊~~~,

呵呵、其实论坛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帖子和案例、多留意一下对自己的提升还是很好的、你知道仁宝的点火回路吗?

网友:
信号部份真的给力

网友B:
现在测得:ACIN:2.4v   LID_EC#:3.3V NBSWON#:3.3V RSMRST#:0V S5_ON:3V 3V_S5:3V 1.5_S5:1.5V
由以上说明S5已经正常,ACIN、LID_EC#、NBSWON#、DNBSWON#都正常,南桥却没有发出RSMRST#高电位(RSMRST#对地阻值10KΩ)是不是就确定了还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得:ACIN:2.4v   LID_EC#:3.3V NBSWON#:3.3V RSMRST#:0V S5_ON:3V 3V_S5:3V 1.5_S5:1.5V
由以上说明 ...

S5_ON 开启的是 1.5V_S5 5V_s5 3V_s5 这不是待机电压, 是在S0 S3状态下的电压。
待机电压在插上适配器之后就会产生拉 +3VPCU  +5VPCU
RSMRST#  是EC发给南桥的哦
在S5_ON正常开启电压之后 会发出DINBSWON# 还有RSMRST#
南桥得到这两个信号之后才发出SUSC# SUSB# 来
我觉得是不是要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EC吧 RSMRST#---Resume Well Reset 用来重新设置ACPI控制逻辑和寄存器。
低电平有效。
通常在待机电压正常后置为无效。也就是为高电平3.3V
如果此信号为低电平。南桥ACPI控制器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当然会无法上电。% {) s' j, O: G

你的RSMRST# 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