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小故障,大手术!

楼主(2011-10-24):
联想G430独显,开机电流直接到1.2A左右,无跳变,怀疑CPU没过。借论坛的经验,刷BIOS,无果。用测试灯测CPU座,有一灯不亮,该脚为G2,查电路图,该脚为H-TRDY,到PM45北桥的C9引脚。怀疑北桥空焊,加焊,现象一样。加焊CPU座,故障现像也是一样。拆掉北桥,拆掉CPU座,测量,G2------C9的线路不通,原来断线了,找到不点位图。没办法,只能飞线了。先焊北桥,重北桥的C9点引出一细铜线。手头没有新的CPU座,从坏板上拆了一个旧的座子,重新植球,把C9脚引出的细铜线焊到CPU座的G2点,焊CPU座。CPU座一次没成功,加焊了两次,轻轻的推了几下,再焊好。上电,电流跳动了,接屏,亮机,OK。上图: [ 附上电路图给有需要的朋友 LA-4211 JIWA1_A2

楼主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CPU座不好植球啊。LZ真来高手也
又是一个短线门 猛啊
这就是仁宝传说中的断线门机
楼主是真正的高手,我轻易都不敢动CPU座,弄不好就报废了。
我说的是带灯测试座?
大约有多少种坐子?
看来楼主对做座子很有信心和熟练了,要不不会轻易把座子搞下来的
拆下的脚座不能用了吗?
有带灯的真的做起来很快,虚焊开线直接找到问题。 你的烙铁好像也不错的样子。

受到警告 2#

网友:
高手。学习了、

花晨月夕 -1 严禁灌水
Fly丶 -1 严禁灌水
龙下江南 -2 严禁灌水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你们也太狠了吧,灌个水这么多人扣分,呵呵。

网友(点评):
把一楼的分都给2楼还差一分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这个也太牛了,CPU座是怎么植株的啊?好像锡珠融化了会掉下去啊!

网友(点评):
如果平时的方法不好做,可以把锡球植到主板上嘛

网友(点评):
主板上好,感觉不错。

网友(点评):
刮锡膏。倒过来加热哈哈,我猜的

网友(点评):
座子植球?没玩过哦,我一般拆下来就坏了。

网友(点评):
楼主啊~~麻烦你出来讲解下咯!座子怎么植球的~~~~~没玩过啊!

网友:
这样也继续? 希望楼主讲到IRDY,顺便可以把这个信号的解释也注释下!
我只看到了楼主的耐心和诊断卡的牛B!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CPU座呀,好像坐了就会把座拷焦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挺牛

龙下江南 -2 严禁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真的很牛。。。

龙下江南 -2 严禁灌水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CPU座没有植球搞过,不简单。

网友:
不是一般 的牛

龙下江南 -2 严禁灌水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敢问座用什么办法拖平的?》

网友:
这个还真的挺牛,我一般CPU座出了问题了OVER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灌水还有人给加分。

网友:
龙下江南 -2 严禁灌水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kernxn -10 严禁灌水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
jyyz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强,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焊CPU座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思绪也非常明了,下次修东西的时候,不会这么着急了。

网友:
看来你的bga做的不错,cpu座子我都弄不成功 ~~~而且是  小时380的bga

BGA不错。我用着呢~

网友:
楼主是怎么做到从BGA里飞线而不使这条铜线碰到别的锡球的呢?

网友(点评):
用绿油固定的 我猜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  学习了

龙下江南 -2 严禁灌水
583600096 -6 灌水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又是一位有好几年经验的师傅了吧   BGA工艺不错

网友:
CPU座没有植球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