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1-10-24):
接手一台A1342(K84)的苹果电脑,主板在别的地方修过,U6901被别人取了,现在的情况是SMC供电3.42V正常,公共端12点几的电压时有时无,有公共端电压时,3V,5V输出正常。但开机不触发。还有就是想请教下高手们,ISL6258AHRTZ的工作条件,我现在测的2脚16点几伏正常,3脚电源检测信号4V也正常,就是没有12点几伏输出,不知道这个6258还要什么条件不?下面上张ISL6258的图。。 最后就是这种板子除了公共点电压,3V5V输出,SMC供电3.42,待机情况下还有什么电压?希望高手们出来帮个忙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怎么用,我也有这样的图。

网友:
能看反面的吗,不会操作这种图呀。

网友:
你这点位图是在哪找到的,我也有款1342但不知道是否如你所说。。。,少了那几个芯片会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用空格键可以看反面啊,还有就是上面有一个按钮,忘记叫什么英文了。。是一个向上的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