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接了380v维修反而不复杂

楼主(2011-10-24):
最近有一间厂的零线断了,接了380v,全场烧毁好多东西,修了3个电源。
1、程控交换机,使用TOP247方案,保险断,大电容爆,桥堆测试好上机整流输出电压低只有二百多伏,把这3个东西换后修复。
2、HP打印机电源,输出32V和16V,暴力砸开后,检查到3.15A保险断,大电容爆,1N4007在板检测一个击穿于是更换,另一个引脚烧融但未断,测试好,通电后串联的灯泡很亮,再检查4007烧融引脚的击穿了,干脆剩下的3个全换。再通电灯泡不亮了,但SG6846L SZ的3脚只有2.6V,明显不对,但手上没有。在论坛搜索了一下,发现SG6841可以代换,刚好手上有,换之,3脚有12V了但没有输出,看来真的要改启动电阻,手上没有2个390K的用2个270K代换原来的205,通电,板自带的指示灯亮了,拆掉灯泡换上保险没烧,修复。
3、最后一个电源不知是什么用的,就爆了1A保险和大电容,换后就好了。

总结和疑问:这3个电源竟然没有烧调整管和更多的东西,究竟是何原因呢?是否电流太大而电压不高,瞬间烧毁保险?对比雷击的情况,是保险不烧而调整的功率管烧掉呢,或者烧的东西更多。是否雷击的电压高速度快呢?

网友:
因为调整管或电源管的最高耐压一般都比都比使用电压高几倍,当电压升高最容易击穿的就是220V整流滤波电容,当其击穿后如同短路连带损坏保险,如某些有压敏电阻保护的只会是坏压敏与保险,此问题的零件损坏不会是很多的,因为此电压不同于雷击电压

网友:
哎,我昨天用将3007代换3009,居然大爆炸,吓得我没回神。。。

网友:
最近修了几十个电源,只爆过一个保险管,还是修好之后上机爆的。我平时都是保险不接串上灯泡的,接个风扇能启动了才上保险管。

网友:
估计是保护都比较好

网友:
有压敏电阻保护只会坏压敏电阻与保险。

网友:
关键是车间电源保护起作用,380进入220,主电源长时间不进入保护,有很多没有压敏电阻保护电路的电源,电容、桥、开关管损坏较多。

网友:
现在因为成本问题,厂家很少使用见压敏电阻。

网友:
不烧别的东西的主要原因就是电压还是比较低的,不少东西能抗住这个电压。过流后,保险就烧断保护了。

还有,零线烧断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电压一定就会变成380,有的时候甚至不到220,负载越重的地方,电压反而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