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显卡,诊断卡跑34又会跳到28,然后反复跳变。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1-10-24):
有一块INTEL D945PLNM 的主板,不上显卡,诊断卡跑34又会跳到28,然后28、34反复跳变。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显卡跑什么啊

网友:
不加显卡也应该能跑到FF吧?这会没显卡,等客户来了再试试。

网友:
后来找块显卡装上仍然跑到34回跳到28,然后28、34反复跳变。查奇冠诊断卡代码说是复位的问题。
去了内存后正常报警三长声,短接复位键再次报警三长声,是否可以判断复位电路、南桥北桥正常。高手指点

网友:
把主板上静电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