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里的程序复制出来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1-10-24):
通用驱动板里的程序复制出来用什么软件?(有一块在基地买的编程器)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24c512升级头升级呀  估计是2025的驱动板吧  很久没有用了  过时了吧

网友:
升级头是烧进去,也能把驱动板里的程序复制出来吗?

网友(点评):
不能,要用通用编程器,,

网友:
这编程器  不行吧   好像和我们店买的第一个编程器 一样哎  。。。我都换了3个了

网友:
可以的,就用编程器,像BIOS那样,试试吧。

网友:
是鼎科得吗

网友:
好像编程器这样的不能弄

网友:
这种编程器不能备份

网友:
这个嘛,,,是可以的,不过您那个嘛,,是不可以的,,,,如果程序是在像25LV010    24C16之类的存储芯片里 ,用3000U之类的编程器当然是绝对可以读出来的啦,,若是在MCU里那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啦,,,就是所谓的ISP在线编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字数够了没?

网友:
像25LV010 ,使用3000U有点大才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