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上电池容易掉电死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24):
各位前辈有台T61的机子,不上电池工作一切正常,上电池时也可以充放电正常,就是很容易提示备备待机马上就关机了,一般进系统2三分钟就提示了每次都这样,而且电流表电流去到5A多感觉不正常。不上电池时电流3A以内正常。我很少修充电电路问题的机子,各位有什么思路指导下小弟啊。多谢了。对了还有用适配器时适配器还会很热。

网友:
这是你的电池不行了,老化了。。。。。

网友:
很可能电池短路了 有条件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补充下电池换了新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电池是很容易坏啊,建议客户不用电池好了。买新的也不经用。为客户着想嘛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简单的问题,只是我们自己搞复杂了,所以楼主先看看电池吧。

网友:
提示备备待机马上就关机了,查查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网友:
查查电池电量及检测充电电路。

网友:
你还是检测一下充电电路吧

同感,充电检测电路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查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电池 啊   这么简单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一台T60,上电池进系统就容易随机死机,画面卡住不动,拔掉电池也一样。因为板子进过水,索性换板。可换了板子也是一样,不过时间要隔得长一点
联想到因为进水所致,把电池拔掉,结果就正常了。拆开电池,发现里面的电路板已经霉烂了。直接拆掉电池的铜片接口,装好电池,这回正常了。

网友:
插上适配器就短路,排除电池本身那就是充电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还好 楼主检测出来了!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