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怪问题

楼主(2011-10-24):
本人自用长城1772ED显示器,接的电视盒放电视,无规律黑屏(确定不是电视盒的问题),黑屏后指示灯长亮有信号,有高压,加速极和灯丝电压都正常,G1电压—200V,明显偏高,说明保护了,测试2次电压75V,明显不正常,但是马上关掉电视盒,又重新开机显示器又马上正常,有时候一整天都正常,排除虚焊问题,拔掉电视盒数据线,屏幕有时候白屏,有时候显示无信号,求解??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不是支持不太好 不太确定

网友:
回复这位师傅,这个显示器长时间看电视用了可能一年了吧,如果支持不好的话,感觉说不通。

网友A:
电路问题,应该跟某个器件坏了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问题,应该跟某个器件坏了有关系~

我换了存储器也不行,现在不接VGA信号,屏幕白屏,不知道是不是跟CPU有关??

网友:
等待解答,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