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维修详解

楼主(2011-10-24):
一、主板开机故障检修方法
主板无法开机,一般由供电电路问题,或时钟电路问题,或复位电路问题,或待机电压问题等引起的。
当主板出现无法开机故障时,可以按照下面的维修方向进行维修。
1步:首先清洁主板,把主板上的灰尘清扫干净,以免妨碍检修。然后目测一下,看主板上有无元器件烧坏、鼓包、虚焊。接着反主板放好,插上假负载、电源各诊断卡,做好检修准备。
2步:直接短路电源插座中的绿线和黑线,看是否可以开机。如果此时不能加电,说明有严重的短路现象。这时可以检查主板电源插座3.3V针脚对地阻值,如果对地阻值为0Ώ(正常为380Ώ左右),则可能的原因有:主板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短路,或电源管理芯片短路,或滤波电容短路,或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短路等。
如果检测 的主板电源插座的5V针脚对地阻值为0(正常为380Ώ左右),则应该是主板片出现芯片对地短路问题。
如果检测的主板电源插座的12V脚对地阻值为0(正常为380Ώ左右),则应该是供电电路中的电源管理芯片短路或12V滤波电容短路。
如果检测的主板电源插座的紫线对地阻值为0,则应该是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南桥芯片、I\O芯片、门电路、紫色连接的滤波电容,或紫线连接 的稳压二极管有短路问题。
3步:如果 强行加电时可以加电,则故障在软开机本身。此时应重点检查软开机电路本身各与软开机电路有联系的其他电路,如COMS电池电压、POWER开关针电压、晶振损坏等。
4步:检查COMS跳线,COMS跳线不正确也不能开机。
5步:检查COMS电池电压,正常为2.6V以上,有些主板在电池电力不足时也不能开机。
6步:检查发现,电源开关(POWER开关)针无3.3V5V电压。POWER开关的一端接地,一端接5V供电(紫线),中间会经过一些门电路、电阻等电子元件,如果没有5V3.3V电压到开关针,则从ATX电源5V(紫线)到电源开关之间的元件损坏。
7步:检测南桥芯片旁边的晶振,此晶振的起振电压为0.5V1.6V左右。如果此晶振没有起振,则无法开机,这时更换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及晶振本身即可。
提示:另一种检测晶振的方法是用手去摸晶振,如果用手触摸着晶振的两个引脚时可以开机,则是晶振损坏。
8步:检测电源开关到南桥芯片(或I\O芯片)之间是否有低电压输入南桥芯片(或I\O芯片)。如果没有,则检测电源开关到南桥芯片(或I\O芯片)间的门电路、开关管。
提示:门电路损坏后,会鼓起一些小包或小亮点。判断门电路好坏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替换法,如果主板不能触发,跑电路的时候又看见门电路,就直接代换。
9步:检测ATX电源绿线到南桥芯片(或I\O芯片)之间的线路中是否有元件损坏。这条电路中一般会有一些电阻、开关管等。这条线路主要向南桥芯片或I\O芯片输入低电平信号。
如果 上面这些故障点都没有问题,那应该是南桥芯片或I\O芯片损坏了,可以更换南桥芯片或I\O芯片。
提示:I\O芯片是开机电路中最重要的一个芯片,也是主板中故障率最高的。如华邦的I\O芯片,它一般参与开机电路,这点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网友:
明天继续更新!

网友:
经验+实践=此贴
华邦的 83627。83977具有开机功能

网友:
这样的帖子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是不错的。。

网友:
感谢楼主 !不错的帖子!

网友:
好东西,接下来的什么时候更新

网友:
二、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故障检修方法
主板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指示灯亮一下又灭,无法开机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中有短路的地方。在维修时,可以检查以下几个可能造成短路的电路。
13.3V5V,12V供电电路有短路,首先检测主板电源插座这3个电压输出脚的对地阻值,如果为0Ώ,则说明主板供电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再重点检查有短路的供电电路中的电容等元件。
2、PCI-E显卡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有软击穿现象,可以试换怀疑的场效应管。
3、内存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有软击穿现象,可以试换怀疑的场效应管。
4、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击穿,可以通过测量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来判断。
5、PG等信号的门电路损坏,可以通过测量门电路引脚间的阻值来判断。
三、主板无法开机,诊断卡显示00故障检修方法
主板无法开机,诊断卡显示00故障,则说明CPU没有工作。造成此故障的原因可能是:CPU的供电电路有问题,或南桥芯片输出的复位信号不正常,或时钟信号不正常等。
针对上述故障原因的维修方法如下。
1、主板的CPU供电电压有问题,一般的,主板无法启动故障多数都是由于供电电路问题造成的。在检查时,重点检查CPU的主供电压,1.5V供电电压,2.5V供电电压和1.8V供电电压。如果有问题,则检查相应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等元件。
2、南桥芯片上的14.318MHZ33MHZ时钟信号有问题。如果这两个时钟信号中有一个有问题,则会造成无法启动故障,检测时,可以检测时钟信号的电压(若有时钟信号,则应该是高电平),也可以用示波器进行检测。
3、南桥芯片输出的复位信号(PCIRST#)不正常,也会造成无法启动故障。此信号由南桥芯片内部电路产生,如果此信号不正常,需要更换南桥芯片。

网友:
好东西,等待下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