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R13启动卡在windows进度条就不动了

楼主(2011-10-24):
索尼一台CR13笔记本,来的时候就是系统坏了,我以为做个系统就好了,谁知道就是做不了,换了很多版本系统,换了好几个硬盘。就是卡在进度条。请教一下怎么搞定它啊,谢谢专家们

网友:
bios改没有!

网友:
刷BIOS或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不是bois问题  90%是显卡  我上次 修过一模一样的机器 你显卡做做看

网友:
看看安全模式能不能进

网友(点评):
支持 如果能够进入 想必您应该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感谢大家,我做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显卡我又遇到过的  然后呢  像光驱什么的 宏碁的不是也很多那样的嘛。再者 对了  装系统呢 先都不上驱动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先学习。

网友:
确实是原因很多,每种品牌机器还不太一样,先拔掉外设试,不行的话北桥,显卡虚汗,或不良,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这个一般还是系统问题,楼主用安装版试试。还有不要装驱动

网友:
求结果,我居然白痴到认为是内存问题。。。真是脑残啊

网友:
安装版能解决好多问题的啊!!不要装驱动!!!!!

网友:
我做了显卡,但是出先一个问题,做完了通电之后电流表0.01A,按开关没有反应了,,,,,怎么办啊?难道要重置球啊。

网友:
换内存,拆光驱试试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这种情况,用慢装的装就可以了。

网友:
用安装盘 有时需要 加载驱动的 最好是用不带驱动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试试了吗,我遇到一回别的机器,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还是不行,决定明天把显卡重新置球试试看,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
先搞个bios刷刷看,不要先做桥,

网友:
先简单后麻烦 先排除了外设网卡声卡 看下PCI 不行了就BIOS 南桥

网友:
你应该把显卡都做短了吧,这个机器的显卡很容易做短

网友:
估计应该是BGA的问题了啊,加热下看看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不要一上来就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