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升级完全指南

楼主(2011-10-24):
BIOS升级完全指南
    您知道什么是BIOS吗?

    BIOS,英文原意是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翻译成中文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意思。从严格意义上讲BIOS是一些程序指令,它通常存放在一片EEPROM(可擦写存贮器)当中,这些指令对各种设备进行控制、协调、分配以及初始化等操作,因此在电脑中几乎每一个原件设备都需要用.

    一、升级BIOS的准备工作:
    1、BIOS程序包和刷新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拥有新的BIOS程序包和刷新工具。新的BIOS程序包就是我们要为主板更新的新BIOS程序,这个一般是由主板厂商提供的,如果您有条件上网的话可以到各主板厂商的主页上下载,也可以到驱动之家这类的第三方下载网站上下载,对于第三方网站提供的产品BIOS,其在技术支持方面往往不如厂商网站的齐全,所以提醒您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详细的阅读说明,以免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于没有条件上网的朋友来说,获取BIOS可能会麻烦一些,您只能从市场上销售的光盘中来寻找了,例如《新硬件》光盘杂志,每个月都会收集多款市场占有量较大的主板产品BIOS供您使用。
    在选择主板BIOS之前,您需要确认您使用主板的型号和PCB版本号,因为不同型号的主板产品是不能够混用BIOS的,混用BIOS会使主板无法正确工作。另外每一款主板产品从其最初设计到后期生产过程中,在技术方面也可能会有改变,因此同一种型号的主板产品也可能使用不同版本的BIOS,主板厂商的主页上往往有发布版本区别的相关信息,区别的条件往往就是主板的PCB版本号(往往印在主板四角的位置上),因此不同版本号的主板也注意要使用不同版本的BIOS来升级。

    2、BIOS及跳线的设定:
    为了保障BIOS更新可以顺畅无误的进行,在更新BIOS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相关的BIOS设定工作。
    首先我们要关掉的是主板自动防病毒的相关设定,因为一些主板具有防止病毒攻击BIOS的功能,如果不关掉该功能的话,主板会把我们升级操作当做病毒入侵而拒绝执行,所以我们需要在Advanced Bios Features选项中找到Anti Virus Protection选项,将其状态设定为Disable。
    其次我们要关闭掉一些缓存和镜像功能,这些选项在打开的状态时可以提高系统的处理性能并减少资源的占用,但在更新BIOS时则易产生副面影响,因此我们要暂时把它们关闭。在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选项中找到System Bios Cacheable选项,将其状态设定为Disable,设定完成后保存BIOS设定并重新启动机器。
    最后我们要来确认一下您主板上是否有BIOS防止写入的跳线,具体的资料您可以查阅一下主板说明书,因为有些主板为了防止CIH病毒而设定了一个BIOS防写跳线,因此我们在升级之前需要将它设定为允许写入的状态,否则BIOS写入就无法完成了,跳线的设定需要在关机之后的状态下进行。

    3、软件环境:
    因为BIOS刷新需要在DOS实模式下进行,其不能够在WINDOWS环境下进行,因此我们就需要为升级BIOS的软件环境做好准备。以往各种报刊介绍升级主板BIOS时都采用软磁盘的方式,软磁盘升级速度慢,而且可靠性差,一旦在刷新过程中磁盘出了故障就会使升级失败,造成主板无法工作。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老安推荐您采用硬盘更新BIOS的方式,因为硬盘的读取速度很快,加之性能稳定,可以大大的提高可靠性,所以还是很方便的。
    当然,使用硬盘更新BIOS需要进入到系统的DOS实模式环境下,这些仅对于WINDOWS98的用户有效,如果您使用WINDOWS-ME、WINDOWS-NT、WINDOWS2000,因为这些操作系统对于DOS实模式支持的不是很好,所以就需要你事先制做一张系统启动软盘来启动机器。

    二、开始升级:
    条件都准备稳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升级工作了,首先检查好文件是否齐全,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在电脑重新启动进行至Starting WINDOWS98....的时候,迅速按下F8键,中断WINDOWS98的启动,这时屏幕将会提示一个选择菜单,我们选择第6项:Safe Mode Command Prompt Only模式,这个模式即WINDOWS98的安全提示符模式,其实它也是一个DOS实模式,我们就可以在该状态下直接升级BIOS。
    如果您使用软磁盘进行系统的启动,请注意不要配置任何启动文件,不要附加任何驻留内存的程序软件,最好去掉CONFIG.SYS和AUTOEXEC.BAT这两个文件,这样才可以引导启动实模式状态,最大限度的保障BIOS顺利进行。
系统启动之后,我们切换至BIOS程序包存放的文件夹,然后运行刷新工具程序,例如AWDFL779,运行之后的屏幕提示如图所示。(图1)

    在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BIOS的相关信息,例如左上角的BIOS ID。BIOS ID记录了主板所采用的芯片组、I/O控制器型号以及生产商等相关信息,在屏幕的右上角还有当前BIOS最后的更新日期。
    在程序的主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息栏,在其左侧有File name to Program字样,此栏便是写入BIOS程序栏,我们需要在其中填入新BIOS程序包名称,我们要按照下载的BIOS程序包名正确输入,本例中为MSI6309.BIN(BIOS程序包扩展名一般均为BIN)。
    回车之后,刷新程序会提示我们一句话Do you Want to Save BIOS(Y/N),意思为您是否保存旧的BIOS,如果您有此要求就可以选择Y,否则选择N。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你选择Y,因为备份原有的BIOS以备用,当新的BIOS包不适用您的主板或是运行不稳定时还可以使用旧的BIOS包来进行恢复。
    此时刷新程序会自动检测出您主板所使用的BIOS芯片型号、生产商以及工作电压等相关信息(FLASH TYPE),在此处信息中您便可以了解您的BIOS芯片是否是支持软件刷新,如果您的BIOS型号为27C则不支持软件刷新;如果型号为28C/12V就需要您在刷新之前将BIOS工作电压提高到12V才可以刷新;如果您的BIOS为29、39、49等序号开头的话则都可以直接进行软件刷新,本文中所使用的主板就使用了WINBOND的49F002U/5V的BIOS芯片,所以是可以支持软件刷新的。(图2)

    当您选择Y之后,刷新程序会再次显示一个长条信息栏,这就是备份信息栏,这时我们可以输入一个自定义的名称以备份主板原有的BIOS,例如本例中的6309.BIN。(图3)

    如果您在更新BIOS之前还是心有余悸,那么建议你在更新BIOS之前先单独进行一次旧BIOS备份工作。方法是在输入写入程序栏时空白不填,然后选择Y同意备份,然后在备份信息栏中输入备份文件名,刷新程序就会备份原有的旧BIOS并自动退出(因为没有指定写入的BIOS文件名,所以程序运行会中断),刷新程序退出之后您就可以在当前磁盘文件夹中找到这个备份下来的BIOS,接下来您就可以将其复制到软磁盘另行保管,以备使用。
    当您输入完备份文件名之后,刷新程序就会自动进行BIOS的备份工作,因为我们是在硬盘上操作,所以速度很快,一般只需要2秒左右就可以完成。备份工作完成后,刷新程序会再次提示我们Are You Sure To Program(Y/N),其意思为“您确认更新BIOS吗?”,这时就需要您进行一番心理斗争了,如果您认为所有的操作都完全正确,那就可以咬紧牙关选择Y进行刷新,否则还是按N退出了事(喂!不会这么没有骨气选择N吧!)。
    在刷新工作运行之前,刷新程序也会对新的BIOS包与原主板进行校验,如果屏幕提示The Program Files Part Number doesn't match with your system时,就千万不要按Y进行刷新了,因为刷新程序经过校验认为该款BIOS指令并不符合您的主板使用,强行刷新后会有不可预见的问题。(图9)

    当您按下Y之后,令您心率过速的工作就开始了,此时刷新程序便进行刷新的工作,在硬盘上刷新BIOS耗时不长,一般在5秒左右,如果用软磁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刷新过程的同时,会有两条进度条进行提示,同时有三种状态符号及时报告给用户刷新的情况,其中白色网格为刷新完毕,蓝色网格为不需要刷新的内容,红色网格为刷新错误。如果您的BIOS刷新过程中出现红色网格的话,那就千万不要轻易重新启动,一定要退出刷新程序再重新进行刷新工作,直到完全正确为止。因为刷新程序进行的是BIOS刷新工作,在其运行中BIOS内容可能已经被清空,并且逐渐写入新的指令,所以在刷新的过程中不要进行其它任何的操作,也千万不要尝试中断程序运行或重新启动机器,这些操作都会使您的电脑瘫痪。同时您也需要尽量避免在刷新过程中遇到停电或死机等情况的发生,因为这些都可能导致BIOS刷新失败。(图8)

    令人心惊肉跳的5秒钟过后,BIOS刷新就完成了,此时刷新程序会提示两个信息,一个是按F1进行重新启动,二是按F10退出返回DOS,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如果您认为您的刷新操作是完全正确的,您就可以按F1键进行重新启动了;如果您认为刷新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错误或不当,那么请您按F10退出返回至DOS状态,然后再按照上述的操作过程重新刷新。
    我相信您一定会选择F1键的^_^,现在电脑已经开始重新启动了,您看到显示卡的正确引导信息了吗?您听到“嘀……”的一声信号音了吗?如果您的机器开始了正确的引导,现在就要恭喜你了,因为您已经自己动手成功的将BIOS进行了升级刷新。

    三、AMI BIOS的刷新:
    同AWARD类似,AMI也是著名的BIOS指令提供商,只是其BIOS在零售主板市场上的占有量不是很大,较常见的只有几款V星主板和明致主板使用它。AMI BIOS的刷新方法与AWARD BIOS大同小异,所以本文暂不做过多的介绍。
    AMI的BIOS刷新程序一般叫AMIFLS,它提供的功能比起AWDFLS来可是完善得多了,但也正是因为程序设计功能较多,使用较复杂,所以并不是很适合于初学者使用。
    AMIFLS运行后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图4),通过这么多的菜单就能够感觉到它的强大了,但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不建议您对其它的功能进行设定,以免弄巧成拙,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我们只需要将光标移至FILE选项时按下回车,然后再填好写入程序栏和备份程序栏中的内容,再按回车键就可以进行刷新了,AMI刷新程序运行的状态、信息提示与AWARD也比较相似,所以可以参照上述的刷新方法进行操作。

     写到这里,有关主板BIOS刷新升级的操作方法和BIOS  LOGO的制做、更换方法就已经和您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希望您能够从中吸取到一些相关的经验,早日能够体验到其中的乐趣。
     自己动手升级您的主板BIOS,这么有趣的事情,现在您就可以试试!

网友:
对于我来说非常有用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