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FW 电池不充电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10-24):
今日来一客户 外接电源 开机正常 电池不能开机 也不能充电 确定电池是好的 请教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接上电源开机进系统看下有电源和电池状态,如果是电池和电池座接触不良会显示当前使用的是交流电源,如果没有接触问题电池图标上会显示已联机,并且笔记本上有充电灯被点亮,还可以看看充电电量有多少,你是怎么确定电池是好的,换机试过?

网友:
换新电池 试的

网友(2012-06-14):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机器,头疼,接上电池还量不到电压。。。。

网友(2012-08-15):
我也遇到一个不充电的。明天去换芯片。

网友(2013-10-06):
我遇到有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
还在维修中。。。。求图纸pcg-31311t的。amdCPU。

网友:
会不会从电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