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常用的无线路由器连接方式

楼主(2011-10-24):
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讲,可能对无线路由器连接应用的不是很多,这里主要针对几种无线路由器连接方式进行综合的介绍,让您对无线路由器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ADSL设备有两种:

  只有ADSL MODEM(猫)和带路由器的ADSL猫。不管哪种,都只有一个以太网输出口(RJ-45)。无线路由器连接有两种工作方式:路由器方式和无线AP(交换)方式。

  二、ADSL与无线路由器连接方式:

  不管最终设置哪种工作方式,作为硬件连接的拓扑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设备参数的设置。连接时要注意:1.过滤器上有3个接口,分别标志为Line,ADSL,Phone,其对应的接线如图,不要插错位置,特别要说一下,同线电话应该从Phone接口处引出。2.ADSL的网络输出口与无线路由器之间的网络线接法为“交叉”线。

  三、工作方式设置:

  由前面的介绍知道可以有四种组合:

  ①ADSL猫+无线路由器连接方式;

  ②带路由的ADSL猫+无线AP方式;

  ③ADSL猫+无线AP;

  ④带路由的ADSL猫+无线路由器连接方式;

  从工作原理上讲③、④两种方式是不合理的,因此,只存在2种工作方式,以下分别介绍。

  1.ADSL猫+无线路由器连接方式。注意:ADSL猫的输出网线,应该插在无线路由器的WAN口上。这时在无线路由器上要设置广域网(WAN)和局域网(LAN);WAN的设置就是拨号(PPPoE方式),输入帐户名和用户密码。LAN的设置就是给定局域网的IP地址段,如果使用DHPC功能还要指定自动分配IP地址的范围。用户网卡IP设置比较方便,如果DHPC打开,可以使用自动获取IP,也可以人工设置IP和网关、DNS(设成路由器的IP就行)。

  2.带路由的ADSL猫+无线AP方式。注意:这时ADSL的输出线应该插在无线路由器的LAN口上。这时路由设置在ADSL中进行,先将ADSL设成路由(route)方式(默认为桥接方式),并选择PPPoE方式,输入帐户名和用户密码。LAN设置也在ADSL中进行,设置就是给定局域网的IP地址段,如果使用DHPC功能还要指定自动分配IP地址的范围。由于无线路由器作为AP使用,网卡自动获取的IP与ADSL中LAN的IP网段不同,因此,正确的方法是为每台机子设固定IP和精通维修下载网关、DNS(设成路由器的IP就行)。以上方法只为菜鸟,当你学到更多的网络知识后,就可举一反三的发挥了。

网友(2013-11-27):
还是不大懂  谢谢分享

网友:
不同牌子的路由里面的设置都大同小异。

网友:
学习了  级联的话不同品牌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的 举一反三吧 不过还是得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