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关机后主机不能自动关机的原因

楼主(2011-10-24):
不可以自动关机,有以下几种原因:

1、可能是BIOS设置有误,开机或者重启计算机按住DEL键,进入BIOS.

找到 Load Fail-Safe Defaults ,按方向键选中后回车,提示是否确定,按Y,回车. 最后选择Save&exit step(保存设置),直接按F10也可以. 按Y回车.主动重起.设置完毕!进入BIOS设置界面将菜单“POWER”的“keyboard power On”设为设置为“Disabled”按F10保存配置信息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2、启用高级电源管理解决不可以主动关机,打开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高级电源管理/勾选“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按应用确定。

3、打开控制面板/性可以与维护/电源选项/高级/在电源按钮选项中“在按下计算机电源按钮时”的下拉列表中选“关机”按应用和确定。

4、病毒感染,用杀毒软件和恶意软件专杀工具在安全模式中进行查杀病毒和恶意软件。

5、USB设备冲突,关机前将USB设备拔出。

6、程序软件不兼容,有的杀毒软件与系统有冲突,关机前先将杀毒软件的监控功可以关闭。假如故障出现前下载了应用程序软件,就发现相关机故障,请先将其卸载,假如故障排除,再重新下载安装,假如不行,不要再应用。

7、检查主板,主板老化、电容失效或爆浆、可引起不可以主动关机故障,将损坏电容进行更加换即可。再清理一下机箱内的灰尘,插拔一下显卡、内存,擦亮显卡、内存的金手指。

8、不可以主动关机,也就是关机时出现死机,可可以与CPU风扇灰尘太多了导致的,建议,清理一下CPU风扇和散热片的灰尘,新加散热硅脂,假如是风扇有疑问换个好的转高的风扇。

9、可可以是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你这样测试一下,假如计算机装有光驱、软驱、或者刻录机等硬件,你断开它们的电源,这样可以减小用电功率,看是否可以正常启动。

10、电源功率不足,也可引起不可以主动关机故障,建议,更加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系统原因,重装一下就好啦

网友:
原因有很多 有待研究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点,建议先装下系统排除软件的问题,然后再锁定硬件。。

网友:
很多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