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P67与MCP63是否通用

楼主(2011-10-24):
MCP63坏了,想用MCP67替换不知可否,哪位知道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不行吧, 差的比较远

网友:
67是集成显卡的63不集成显卡,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不行吧,这两个好像不能同用吧。没有试过

网友:
换不了的,原型号吧。

网友:
不行的,MCP67 A2和MCP67 A1都不能通用,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