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键盘后面的编号找能代用的键盘?

楼主(2011-10-24):
如题, 比如说我键盘后面的编号是

在本论坛的一位朋友那里买了个本子, 发过来发现是山寨的,打的神舟的标。 没过几天发现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 当初接到货的时候大意了,也没试键盘, 就只顾着开机拷机了。  这键盘去哪配啊?

网友:
这个估计看不出型号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可以吧。没有试过。

网友:
你就按照神州笔记本的 型号去找找看看 也许能找到

网友:
键盘后面有:MODEL就是型号了,看型号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可以直接在淘宝里搜MODEL号,再根据实物比对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按机器型号找一下啊!

网友:
也可以找到吧

网友:
拍图 看排线  然后在淘宝上 找下山寨键盘 对照图 应该可以配上

网友:
这个吧图片传给卖键盘的 或许能找到

网友:
搜型号吖啊

网友:
一些键盘还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
mp-09p83us-3602这个可以搜索到,,

网友:
google下搜索,,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