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无信号,请教高手

楼主(2011-10-24):
HP W1907 没信号 用点灯器点灯管是好的,有白屏的现象 请问是驱动板的问题么 ??

网友:
郁闷  无信号 你竟然 点灯管啊

网友:
这种你先换驱动板试试,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检一下屏供电是否有,及屏保险。。

网友:
楼主,是不是屏不亮??
而且有白屏现象?

如果是的话,你把驱动板拆下来,把屏线的那个座子加焊,清理屏线插口!

网友:
换套版试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看一下瓶供电5v电压有没有,驱动板主芯片工作电压,看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类似故障,本坛有很多好帖子,,,你搜搜哦,,,这样的故障,好多大虾都懒的回答啦,,,比如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