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显示第一画面后,就黑屏进系统,

楼主(2011-10-24):
IBM T60 显示第一画面后,就黑屏进系统,屏灯管是亮的,,用外接就可以正常用,可以看到细节进系统,,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我还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黑屏和灯管是亮的很矛盾,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着实非常矛盾啊!楼主还是说得清楚点,或者来几张图!

网友:
说得有些乱,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楼主想说的是过了LOGO后暗屏吧?

网友:
既然灯管都亮了   怎么还黑屏  ?  暗屏? 白屏?

网友:
好了,、、、换了个屏就OK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显示IBM 后黑屏,,灯管是亮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屏暗吧  是高压保护了不

网友:
我碰到过很多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NOBOOK自带的不显示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屏线接口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