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显卡维修。

楼主(2011-10-24):
                                 不过显卡的维修。(独显)
1、测显卡的工作条件。(27MHZ晶振)
2、板插显卡排除接口、接触不良。                                注意:(板载显卡有64颗电容
                                                                        有可能正面32颗、背
3、刷BIOS。(主板)                                                    面32颗。板插显卡、32
                                                                        颗电容在显卡上,32
4、测显卡到北桥的AD线。                                                颗在主板上。)
                                            (AD线的阻值一般不相同,
5、测北桥到显卡的AD线。(32条A线、32条D线) 阻值70—120之间,一般100
                                             左右。)
6、测显卡到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是否损坏。

                                    花屏的维修。
1、GPU空焊或损坏。
2、显存空焊或损坏。
3、GPU拱顶不稳定。
4、屏坏、屏线坏。

                                    分屏的维修。
1、显卡有问题。
2、屏的码片不对。
3、VGA输出线路行场转换IC损坏。

                                    水纹的维修。
1、GPU供电滤波不正常。
2、显存供电滤波不正常。
3、色差信号输出线路滤波电容有问题。
4、屏坏。
                                     外显不显。
1、屏线有问题。
2、显卡有问题。
3、主板上切换线路有问题。
4、屏的码片资料有问题。
                                     偏色。
1、屏有问题。
2、屏线坏。
3、主板上色差信号线路有问题。
4、显卡有问题。
                                     白屏。
1、屏坏、屏线坏。
2.主板上屏供电电路有问题。
3、显卡坏。
                                     暗屏。
1、灯管坏。
2、高压板坏。
3、主板上的高压板供电或开启信号有问题。
4、屏线断线。
                                     青屏。
1、显卡坏、
2、显存工作条件有问题。
3、显卡工作条件有问题。
                       解决显卡温度过高和总是空焊的问题。
1、更换无铅锡珠。
2、可将CPU风扇改为常转。
3、可以再显卡上加导热小铜片。
4、最好是换“改良版”显卡。(09后生产的)

网友:
楼主,这是好贴,多谢你的分享

网友:
楼主,我是初学维修的,好多资料想下呀,穷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你怎么不跟我加分啊。。

   是评分,  不是点评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

网友:
我想问,北桥到显卡的AD线与显卡到北桥的AD线不是一样的吗。一共64吗还有显卡的耦合电容是不是北桥与显卡之间的电容,小弟是菜鸟,希望楼主解答。

网友:
楼主发的帖不错,都是重点检修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