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换灯管

楼主(2011-10-24):
IBM T42P换灯管 这电脑的灯管要比一般的粗一点。用一般的换的话可以不?会不会亮度不够。
电脑

网友:
用细的代替就行 ,没问题的

网友:
只要长度一样换上去可以点亮就行了

网友:
肯定不会,但要注意!

网友:
知道咯。谢谢各位

网友:
IBM T4 换灯管都很简单的,不过还是要小心。

网友:
用普通14的就OK了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注意别漏光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能装上去 做好绝缘 就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