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不了机

楼主(2011-10-24):
电脑点关机之后自接重启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下电路图啊

网友:
查一下电路图,有可能是IO,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扫描看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把主板上的重启线RESET和开机线PW 拔了,用螺丝刀短接PW;
再看下 能正常 开关不?

网友:
自动触发啊

网友:
用镊子加p w

网友:
可以进PE或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1系统不 好
2重启键坏啦
3  I\O芯片连脚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网卡唤醒

网友:
偶有个ACER本本也这样,同求解,
//BIOS已排除//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台式的话感觉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