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1-10-23
首先主板的维修原则是先简后繁,先软后硬,先局部后具体到某元器件。
一、常用的维修方法:
1.询问法:询问用户主板在出现故障前的状况以及所工作的状态?询问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询问故障主板工作在何种环境中等等。
2.目测法:接到用户的主板后,一定要用目测法观察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或严重损坏,是否有被烧焦的芯片及电子元器件,以及少电子器件或者PCB板断线等。还有各插槽有无明显损坏。
3.电阻测量法“也叫对地测量阻值法。可以用测量阻值大小的方法来大致判断芯片以及电子元器件的好坏,以及判断电路的严重短路和断路的情况。如:用二极管档测量晶体放宽是否有严重短路、断路情况来判断其好坏,或者对ISA插槽对地的阻值来判断南桥好坏情况等。
4.电压测量法: 主要是通过测量电压,然后与正常主板的测试点比较,找出有差异的测试点,最后顺着测试点的线路(跑电路)最终找到出故障的元件,更换元件。
二、主板的维修的步骤:
1、 首先用电阻测量法,测量电源、接口的5V、12V、3.3V等对地电阻,如果没有对地短路,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 加电(接上电源接口,然后按POWER开关)看是否能开机,若不能开机,修开机电路,若能开机再进行下一步工作。
3、测试CPU主供电、核心电压、只要CPU主供电不超过2.0V,就可以加CPU(前提是目测时主板上没有电容鼓包、漏液),同时把主板上外频和倍频跳线跳好(最好看一下CMOS)、看看CPU是否能工作到C,或者D3(D1或D3为测试卡代码,表示CPU已经工作),如果不工作进行下一步/。
4、暂时把CPU取下,加上假负载,严格按照资料上的测试点,测试各项供电是否正常。如:核心电压1.5V,2.5V和PG的2.5V及SLOT1的3.3V等,如正常进行下一小工作。
5、 根据资料上的测试时钟输出是正常,时钟输邮为1.1-1.9V,如正常进行下一步。
6、看测试卡上的RESET灯是否正常(正常时为开机瞬间,灯会闪一下,然后熄灭,当我们短接RESET跳、线时,灯会随着短接次数一闪一闪,如灯常亮或者常为无复位),如果复位正常再进行下一步。
7、首先测BIOS的CS片选项信号(为CPU第一指令选中信号),低电平有效,然后测试BIOS的CE信号(此信号表示BIOS肥数据放在系统总线上)低电平有效。
8、 若以上步骤后还不工作,首先目测主板是否有断线,然后勤工作进行BIOS程序的刷新,检查CPU插座接触是否良好。
9、 若以上步骤依然不管用,只能用最小系统法检修。步骤为:更换I/O?南桥?北桥.
10、检测接口电路:检修接口电路时,一般用电阻测量法非常管用。一般接口电路的损坏都是背面的电阻、电容以及电感损坏较多,具体检修见图。
故障检测流程
原则:先易后难,先简后繁
1.目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机械操作,烧坏,划痕,元器件缺损等。顺便了解一下主板的基本情况,比如厂家,芯片组的型号,能支持的CPU等。
2.根据主板的型号,插上电源插头,测试卡,通电,测试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情况。
3.如果不能软开机,可以把电源插头的绿色线PSON对地短路强制开机。对于PII级以上的主板,有四个电压必须正常,其一是南北桥的3.3V供电;其二是CPU的主供电;其三CPU的内核电压1.5V;第四是CPU的外围2.5V供电。如果供电不正常,首先要解决供电问题。通电测电压的同时要注意触摸板上的一些主要芯片,如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电源控制器,场效应管等,看它们是否有温度过高的情况。
4.如果CPU供电正常,接着把跳线跳好,包括CMOS跳线,电压跳线,倍频跳线等,然后就可以把CPU插到主板上了,插上CPU后还要再次测试CPU的供电,以防电压不正常烧坏CPU。
5.通电后注意观察测试卡的代码显示情况,一般来说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供电不正常: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供电不正常
电源插座正负5V,正负12V,+3.3V
板沾有导电物
板上某一个或几个芯片短路
板上PCB有断线现象
与+5V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电源控制器
电源控制器的外围电路
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互感器及通路
检查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的BIOS的供电
时钟:
时钟发生器芯片
时钟发生器的外围电路:晶振,滤波电容,供电,激励电压,限流小阻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北桥损坏会导致时钟发生器部分输出阻抗端无波形
如AGP无时钟,北桥可能有问题
不能软开机: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不开机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电池没电
CMOS跳线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板上某芯片短路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I/O芯片坏
南桥坏
自动开机:
某些主板,不插CPU,内存,显卡等会自动开机
BIOS设置有问题
与开机相关的某电容漏电
PWR相关通路并入一个电容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I/O芯片坏
南桥坏
不复位:
某些主板,不插CPU会不复位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CMOS跳线错有时不复位
当+5V,3.3V等电源指标不符合要求时,系统会发生RST信号
I/O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南北桥,I/O,ISA,PCI等地方供电问题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PCI卡的RST连入南北桥,AGP,如不复位也可能是北桥坏
南桥坏
自动复位:
复位电路有电容漏电
I/O坏
南桥坏
如CPU不工作:
BIOS需刷新
主板MOS管的测量和判断方法
主板上基本上都是N沟道的MOS管~
一般我们的测量方法如下~
黑笔接D红笔接S有500欧姆左右的
然后红黑对调~
红笔接D黑笔接S 万用表显示"1"
一般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管子是好的~
更保险的说:
红黑表笔对调测量G D S~
除了黑笔接D红笔接S有阻值以外~其他的接法都没有阻值!
如果测量到某种接法阻值为"0"
这个使用用镊子或表笔短接G S放电~然后再测量!
电子元件之场管结型场效应管
一:场效应管分为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IGFET)
二:场效应管工做原理
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较大的功率增益,由于是电压控制器件所以噪声小,场效应管是一种单极型晶体管,它只有一个P-N结,在零偏压的状态下,它是导通的,如果在其栅极(G)和源极(S)之间加上一个反向偏压(称栅极偏压)在反向电场作用下P-N变厚(称耗尽区)沟道变窄,其漏极电流将变小,,反向偏压达到一定时,耗尽区将完全沟道"夹断",此时,场效应管进入截止状态,此时的反向偏压我们称之为夹断电压,用Vp表示,它与栅极电压Vgs和漏源电压Vds之间可近以表示为Vpo=Vps+|Vgs|,这里|Vgs|是Vgs的绝对值.见输入输出特性。
三:结型场应管
结场型场直流输入电阻可达10^6~~~~10^9欧姆,工做原理栅源电压Ugs控制漏极电源iD。
此图为N道沟,结场型场效应管。S源极、D漏极、G栅极(控制极)
从结型场效应管的结构可看出,我们在D、S间加上电压UDS,则在源极和漏极之间形成电流ID。我们通过改变栅极和源极的反向电压UGS,则可以改变两个PN结阻档层(耗尽层)的宽度。由于栅极区是高掺杂区,所以阻挡层主要降在沟道区。故|UGS|的改变,会引起沟道宽度的变化,其沟道电阻也随之而变,从而改变了漏极电流ID。如|UGS|上升,则沟道变窄,电阻增加,ID下降。反之亦然。所以改变UGS的大小,可以控制漏极电流。这是场效应管工作的基本原理。
结型场应管的特点
(1) 是结型栅型效应管,它只能工作在反向偏置状态
(2) 结型栅场效应管应用的电路可以使用绝缘栅型场效应管,但绝缘栅增强型场效管应用的电路不能用结型栅场效应管代。
ATX开机电路故障:
1.不通电故障原因:
CMOS针帽
CMOS电池电量
32.768K是否起振
ATX的5VSB与南桥的电压有否3.3V
POWER SW有无3.5-5V电平
POWER ON线路,5V电平,对地阻值500-600欧
74HCT系统门控芯片
I/O芯片的供电5VSB.电池(8671-8702,8703,8705,8712,华邦85627HF,83977EF,P4的有83627,83657)
南桥或IC等
正负12V,正负5V,3.3V的基本电压地短路
2. ATX电源自动开机,系统关不了机
清除CMOS
POWER ON,5VSB低阻值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