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改万用表9V

楼主(2011-10-24):
万用表经常没电   怎么能用笔记本电池改上 可以充电的   求助

网友(点评):
我是找了9v电源用的

网友:
我也想要这个电路,有能改的高手吗》?或者给个建议,你们都是怎么用的 ?

网友:
买个9V的电源直接接上就行了

网友:
一般用两节或者三节电芯串联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节电芯是3.8v 。

网友:
楼上这法我试了,可是充电效果不好 ,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网上多的是啊,单管升压或boost方式。但个人感觉没必要改,改后总感觉把一个完整的工具弄得有点儿不是一个整体。

网友(点评):
是啊,改个X啊,真是没生意嫌的慌啊,

网友:
把刮胡刀拆了  研究一下里面  或者充电的手电筒  你回有不一样的发现

网友:
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万用表耗电也不大,,一个电池也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4楼说的很对

网友:
也想改下,这表用起来太费电了,

网友:
楼上办法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真的没必要

网友:
电池没有多贵吧

网友:
二十左右的可以充电的电池不是很费电啊,只是记得快用完时再冲就是!

网友A:
我用的万用表也是自己改的电池,用的T61的电池电芯 6个电芯分2排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充一次电可以用半年吧。用了N久没充过电了。。一直好使....

网友:
两块18650电池串联。。。

网友:
我KAO  这个也要搞啊   服了你们

网友:
你疯啦!改肯定能改呀,做个整流器不就行了,还不如改直流稳压原!

网友:
买个9V电源就好呀

网友:
晕··哪里用改呢····直接买9V能充电的电池可以了··应该20-30一个吧··

网友:
用18650电芯3只,改出来的电量能用大半年时间。我个人觉得改后很爽,很好用。

网友:
2块钱的电池能用3个月以上,闲得没事做吗?而且又影响表的美观,外带不方便,充电时更是不安全

网友:
两个笔记本电池锂电芯。串连起来。接到万用表就可用。充电嘛那更简单。用稳压电源。定到一A8。4伏。正负极接上就可充电

网友:
对啊,3立电芯串联起来就OK啊,我也修电池   我自己改的

网友:
不要那么麻烦,去淘宝买几个手机锂电,尺寸小点的,我就是买了3块串起来用,3-4月充一次,电力强劲,蜂鸣器嘟嘟的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万用表也是自己改的电池,用的T61的电池电芯 6个电芯分2排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充一次电可以用半年 ...

才半年吖哎

网友:
呵呵,,,这个还真没改过

网友:
没必要把。。。个人认为不够折腾的

网友:
2月换一个电池也不麻烦。。。

太折腾了吧。。

网友:
用个适配器多好

网友:
直接买个充电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