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50g 掉电求助

楼主(2011-10-24):
同行拿来的机子
ACER宏基 4250g
AMD的cpu
  开机电流0.4A就掉电 掉电之后能重新开机   拆开机子裸板测试依然掉电偶尔能开启来  cpu 内存  都换过  还是不行  值得注意的是:不装cpu就不会掉电电流在0.2a左右这时测cpu供电电感有1.3V左右的电压 以为是cpu供电芯片虚焊 加焊cpu供电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  我只要一装cpu就掉电 听说amd的cpu坐爱出问题 但不确定 也不能盲目下手   希望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  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
  宏基的笔记本发热量很大,我怀疑是温度上的太快了吧 。你试试在北桥和显卡上都垫上铜片,不要太厚的,0.5的就行 ,试试吧

网友:
我觉的关系不大   不过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我试了  等板子冷下来上cpu第一次开机也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U的问题吧,AMD的U总是让我们不放心,心惊胆战的

网友:
cpu电压加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我修了一台HP跟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果断加焊U坐   把U做打开加焊下     还有是什么北桥的   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U没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那个U座一般不会有问题的,我修了几十台了,大部分是北桥

网友:
你修的也是掉电吗   是不是给我的问题差不多
我这是不装cpu 就不会掉电的

网友:
测显卡有没有短

网友:
独显的,AMD的话,就是单桥MCP67爱虚,加焊试下吧。。。。。

网友:
试下把温控芯片去掉····看看怎么··

网友:
我一直没敢下手啊   有么有给我这样情况的

网友:
AMD的机器先换CPU

网友:
你看看CPU,因为没有遇到过一样的,所以只能给建议

网友:
冷机 可以开机吗??

网友:
象这种情况只有先换一个U试试了!

网友:
楼主你上价负载看下,还掉不

网友:
上假负载还掉的话,多半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