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LED显示器LED灯供电多少

楼主(2011-10-24):
有台三色20寸LED显示器可以正常用就是亮度偏暗,怎么调都还是一样,拆开量了下LED灯供电1-2脚18伏左右3-4脚3V/5-6脚3.3V,我感觉像LED灯供电不足导致的,但就是LED显示器的正常供电是多少,有知道的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
关于LED的背光.供电电压 ,现在都没统一标准的..就连接口定义都没一个统一标准...有屏型号 就找屏的规格书吧..按那上面的来..估计应该是在40V左右,,,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晶体管参数测试器,他可以测试元器件最高承受工作电压,你可以按照这个结果给他加电实验。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40V.......56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