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硬盘

楼主(2011-10-24):
请问有HMDD修复硬盘,只是多次扫描就是修复吗,还有怎么屏蔽坏道。谢谢。

网友(点评):
MHDD现在修不了硬盘,你只能扫描检查用用。

网友:
打开REMAP的开关加G表,MHDD也只能加G表!

网友(点评):
G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
MHDD里面功能命令很多,不过常用的是重映射,重复循环修复,擦除

网友:
只能加G表,要不得用PC3000

网友(点评):
说明白点啊,扫描就可以修复啊,

网友:
MHDD只能修复轻微的坏道

网友:
听说效率源不错,,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网友:
不太明白,又说能修好,有说不能,

网友:
很明白了!!!
MHDD修复只能加G表!!意思是有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PC3000可以加工厂缺陷表!!意思是大部分问题都可以修复!!

实际应用中,我只用MHDD扫描硬盘,看看又坏道不!如果坏道特别少,尝试一下!!!
真正修复坏道还是PC3000

网友:
按说PC3000都是得花钱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