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现象:硕泰克 SL-85DR2 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10-24):
维修过程: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流程检修发现I/O(67 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
此电压为由南桥提供受I/O 控制,正常情况下点开机时此点由3.3V 到0V 的跳变,根据笔者
多年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 供电不正常或南桥内部短路造
成待机电压过低,加电后用手触摸南桥并没有温度,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南桥短路在没有开机
之前南桥表面会有一定温度,南桥没有发烫应首先从南桥待机电压3.3V 的产生电路开始入
手,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V 待机电压都是由稳压器产生,如1084、1117 等,经查找南桥边
并无稳压器这类的管子,于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查找3.3V 供电源头发现其与一八脚芯片相
连,仔细观察其型号为A22BA(Q29)如6-3 所示,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效应管,内部集
成两个场效应管,南桥的3.3V 待机电压是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Q2)的S 极为0.8V,
DG 为5V,G 极为5V,S 极输出0.8V 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Q29 输出端短路,测
S 极的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更换Q29 加电后再测I/O 芯片67 脚,PS OUT 信号为3.3V 点开机
时有跳变(3.3-0V)加上显示之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补充:硕泰克此款主板不加显卡不开机,在AGP 接口边有一跳线JP2,跳1-2 必须加显卡才
能开机,跳2-3,不加显卡也可开机,此跳线没有跳线说明,希望大家在修到此款主板应引
起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是的 第一次久呗那个条线给捉弄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