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菜单响应速度过慢

楼主(2011-10-24):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分支,然后在此创建一个DWORD值,并将它命名为“Menushowdelay”,你可以将该键的键值设为0至0100000之间的值,这个值就是显示菜单延长时间的值,单位为MS,输入后重启计算机

网友:
只要改成0其开机速度可以提高5--9秒.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