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主板不亮

楼主(2011-10-24):
至达主板不亮,用诊断卡显示代码00拿下CPU风扇,开机摸CPU发现上面都不热,我想是CPU供电出问题了,请各位给个建议我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
主板问题不在这里讨论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没准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源换了,其他的都是好的!

网友:
CPU 什么都 试了 都是好的是吧  要看你的主板是 什么型号的  还有CPU 有的不支持的

网友:
教你一个简单方法,先测cpu供电电路上的场管,电容,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坏,要是有坏的就换了,否则你只能认真研究供电电路了。

网友:
谢谢你,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
CPU供的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