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怪问题

楼主(2011-10-24):
电流上到0.8几降回0.4几  反复跳动,客户说是进水,拆机未发现水渍,就是时钟引脚有一点点发黑   加焊一下好了,客户拿去用了一天,又不行了老问题反复电流跳变,会是桥问题吗这个?

网友:
那就换一个时钟芯片试试呗,你加焊了一下好了一天呢

网友:
刚才发现EC 下面一个电阻R98两头发黑,用小刀刮了一下 加焊过之后   能亮了      不过不确定是不是i这个问题,再放放   多测试一下了

网友:
你在仔细检查看那还有没 有其它发黑的地方,多考考机子

网友:
还是进水造成的   多看看  哪里有水渍,最好把板子烘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