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宽LCD 半个小时后黑屏

楼主(2011-10-24):
方正19宽LCD 唯冠代工 刚拿来时 亮一下就灭,颜色发红。更换灯管,测试40分钟后又黑屏,开关显示器电源显示约3-5秒后黑屏,切断信号线 20分不关闭电源。现在又接上信号线20分钟....目前正常。电源高压一体板未见电容鼓包,

网友(点评):
排除法:1.测试40分钟后又黑屏---灯管不太可能;2.开关显示器电源显示约3-5秒后黑屏---暴露电源问题;3.切断信号线 20分不关闭电源---显示主电源是正常的;4.焦点温度和电源带载能力差---建议更换5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你要确定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看看出现问题的时候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你再外接灯管看是否还会出现

网友:
先改一个通用高压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一体版哎。目前手头没有。估计应该是一体版的事。新手啊!明天估计淘宝上的就到了,试一下。不过上次黑屏到现在又用了一个小时了!

网友B:
你改板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改板了吗???

没有哩!现在备件不全。明天看看吧!

网友C:
先排除灯管问题,再换高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话就要考虑改板了

网友D:
请问按键受控吗?如果不受控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受控那就是高压或是灯管.你再确认一下问题的所在.

网友:
上通用板试先,看有没有问题,再测试其它的

网友:
较长时间才黒屏与高压或灯管关糸不大了,更多的是电源供电估障。

网友(点评):
更换了一体板上的12V滤波电容,驱动板改成通用版,更换了高压板上的两个场管,目前正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哩!现在备件不全。明天看看吧!

那你说还要什么备件呢?

网友:
是不是灯管没换好啊

网友(点评):
灯管漏电也会引起把!谢谢你,会考虑再换一次!

网友:
可能是灯管没焊接好

网友:
直接杀灯管  100%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按键受控吗?如果不受控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受控那就是高压或是灯管.你再确认一下问题的所在.

驱动板换过,按键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灯管问题,再换高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话就要考虑改板了

打算明天换个一体板试一下!现在手头没有!

网友:
灯管,你是不是没有把四根全换呀。

网友:
接个通用高压板,就可以排除是不是高压电路部份的问题了

网友:
方正联想一般都是冠捷给代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情况不是你灯管没换好,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你想维修显示器就要做好充分的备件准备,连个替换的东西的都没有,怎么维修啊,根本判断不出来问题,就可想而知,维修就是胡蒙,,,,建议一下,说错了尽管板砖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希望自己从小白慢慢长起来!谢谢指点!

网友:
可能是保护电路的问题吧?元件不良。

网友:
没什么啦不是屏灯没换好就应该是高压板也坏了外接屏灯试试把 ,

网友:
高压提升电容换新。

网友:
你这个没有说清楚..说清楚点再给你建议

网友:
我有台也是几个钟头后,会黑一下,然后又会亮,一眨一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版哎。目前手头没有。估计应该是一体版的事。新手啊!明天估计淘宝上的就到了,试一下。不过上次黑屏 ...

电源高压一体板也是由一次电源和高压部分组成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