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7求解释

楼主(2011-10-24):
我现在10月15号手上接了一台进水的戴尔 不上电 后来没修好他的显卡是显卡板 就叫客户 显卡主板一起换了 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 拿回家第一天就玩着玩着就死机 现在拿过来 我就换系统 换硬盘 换内存 都换过 还是死机  求各位高手 帮我解释下 谢谢大家

网友:
散热问题处理了没有!还有U试了没??

网友:
是不是换的主板不是良品

网友:
这要一个一个排除了 电源啊 什么的都要试下

网友:
排除的差不多了啊  散热那是相当的好 只有U美有试过了 先试试U

网友:
如果排除了散热问题,那就要看下是不是换得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U没问题   找卖家换板

网友:
进PE试一下看会不会死机,会的话换个散热器试一下。

网友:
散热很好 U 也没问题  烦死我也啊

网友:
那就是主板问题烙

网友:
主板问题吧?u加电么?

网友:
换板不跟我的没修过1420换我加钱

网友:
要是换U没有好就找卖家换板吧

网友:
照你这样说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进PE看看死机不,如果不死机,说明是主板的问题,最大可能是南桥,如果死机,检查散热

网友:
死机一般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还是进水的问题,还是一个一个的耐心检测一遍吧

网友:
问题主板 显卡都换了汗 机器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