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10s戴尔笔记本提示设置被锁定

楼主(2011-10-24):
一台pp10s戴尔笔记本提示设置被锁定!进入到安全解锁设置管理员密码,以便更改、、、密码忘记啦!拆机放电问题还是一样、、进到BIOS设置不到按回车就会提示设置被锁定!进入到安全解锁设置管理员密码,以便更改、、、、、、、、请问除了用编程器从写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它、、、因为我的编程器是VP-380的也写不到也没有那个底座、、而且那个BIOS是40个脚的型号是29LV008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还有个问题、、24C04N这个密码芯片不要行不行、、、要的话用我的编程VP-380可以从写吗?谁有这个密码程序、、、

网友:
08年注册的号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吧..
密码芯片要不要都还不清楚啊..不要肯定是不亮的.

网友:
本本型号找销售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