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上电源线自动开!

楼主(2011-10-24):
如同以上描述!

网友:
电源的待机电路出问题了,查查吧

网友:
一次两次没问题

网友:
经常的话,就有毛病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 是电源的问题 还是主板的问题叱

网友:
先检查启动开关是否良好再说吧。即拔掉其连线,正常吗?

网友:
将BIOS电池放电,如果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查一下494,还有绿线电路.

网友:
我主板没有问题。主板是好的无任何不良痕迹。电源就是插电源自动开。

网友(点评):
谈了半天 还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主板 还以为你没有正常关机呢(指有点主板不正常关机上电后会自动开机)

网友:
看下主板BIOS是否设置错误,里面有,上一次,如果断电,下次,通电时,是开,是关,是。。。。
忘记了。呵呵。
或者把电源换到其它电脑上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