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3C怪问题

楼主(2011-10-24):
神舟S263C,典型的容易掉电机型。去掉温控芯片后,不掉电。但现在有两个问题点:

1、原机BIOS 版本是1.04,开机自检报BIOS 电池电量低(实测BIOS电池有3V电压),及时间报错。进系统设置好时间保存并退出,机器自动重启不亮机,电流停在O.8几不动。

    强制按开关关机再开依然不亮机。必须断电,取下BIOS电池放电后才能开机正常显示,不过同样报错。这时按F2进BIOS后,不做任何操作按ESC退出,这时能引导系统。但快到了桌面的时候,屏幕出现黑屏并伴有几条1CM,或者2CM,3CM的彩色竖亮线。

2、刷BIOS版本到1.05,开机BIOS报错后进BIOS设置好时间并保存退出,自动重启后能亮机。但是这时无法引导系统,直接黑屏(有背光无字)或者出现上述所提彩色竖亮线。

3、按照坛友经验处理过:A、换过BIOS电池;B、加焊过CPU座;C、加焊过北桥;D、换过CPU(原机CPU是2600+坏了,换过3100+,3300+);E、换过内存。

网友:
收集一下哥们的意见。

网友:
哥们,老大们来看看

网友:
在线等待啊,都跑拿去了

网友:
看来是不是要换个北桥试一下了?但又不像啊

网友:
都跑哪去了啊

网友:
搞了几天,没搞好太浪费了

网友:
CPU座又加焊了两次,一切问题解决。